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10-22):
PCI A14 短路 想拆网卡 找不到 不知道这个是不?
芯片

网友:
SimpliPHY 是Vitesse Semiconductor公司的, 很多主板上都集成了它的板载网卡,VSC8201RX是它的一款千兆网卡芯片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呵呵,这样的网卡还真见的不多

网友:
网卡芯片。 升技的主板上有这样的

网友:
没见过的。LZ的主板颜色有点像升技。

网友:
A14短路 拆网卡 思路对不?板子上除了IO就这个像了~

网友:
千兆网卡来D!

网友:
星程
的帖子
先打一下USB数据线对地值如果没短路的再拆网卡吧,如果 有短路的是桥坏了拆网卡也没用。

网友:
10L说的对,要是SB坏了你拆网卡也没用呀。。。。
说真的这种网卡还真是罕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