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跑DED3

楼主(2010-10-22):
一块华硕P5VDC-X跑DED3,内存槽旁边有个八脚IC看不清型号(好象是GM6562P2)有点怀疑。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哥们啊 你得先说内存供电正常不啊   不行啊 你就牙北桥试一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是没用的要有数据才能判定是不是坏了,先测内存的各个供电正常后,刷下BIOS压压桥。

网友:
要是怀疑就直接换一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你说的那8脚IC  是不上拉电压IC  你测试有没有上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