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480XN主板北桥烧毁

楼主(2010-10-22):
该机器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关机。以为是电源松动或者损坏,但检查是主板问题。通电CPU风扇转几圈后停止,一定是主板某处短路,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CPU供电部分一切正常,内存供电电路正常,但北桥很烫,给北桥供电的场效应管下管击穿。以为换了场效应管就ok了,但是一测量北桥上面的小电容,都已经短路了。再拆下给北桥供电的滤波电感,测量到北桥那一头供电的对地情况,对地为零了,分别拆下小电容,大电容一一检查,对地也是为零。很明显,北桥完蛋了!为北桥供电的芯片是RT9214,应该有保护啊,为什么下管击穿后会把北桥烧掉了?
还有个疑问,就是当主供电的上官击穿后,12v或者5V会直接进入主供电,就算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了后发出了保护,停止给场效应管的G级供电,但由于场管已经D---S级已经击穿了,12v或者5V还是会进入主供电,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去保护CPU,北桥等芯片呢?主板对此是怎么设计保护的呢?我认为这块主板的北桥就是这样被烧坏的。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霎间过载 击穿

网友:
场管都坏已经不再受控制了12V或5V直接到桥。电压过高电流变大桥能不坏吗。

网友:
霎间过流过压 都会这样啊  其实是有保护的  比如保护电路坏了  那不就保护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