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卡0.7A

楼主(2010-10-22):
华硕X81S,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电流停在0.7A上,1.2     1.5      1.8       都正常,能亮的是后CPU电压是1.2V ,不亮的时候是0.8v  供电芯片是ISL6262,以前换过这芯片还是那样,那里会影响到CPU供电偏低呢,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北桥虚焊能导致这个情况,没有cpurst电压就会低

网友:
压北桥看能不能亮机,在压显卡试试。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把显卡板拔下来   再测量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的电流跳变情况

网友:
回复 李漂渺 的帖子[/u上

上不上内存电压都是一样,上显卡能跑到0.9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独立显卡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的电解电容。最近的机器电容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电容都不像台式主板上的那么直观的就能收看出来,这边设备部全,没有电容表,高手有快速判断这种电容好坏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电解电容量不出来,只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