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代换

楼主(2010-10-22):
gl960可以用gm965代换吗?大家谁能告诉我下?

网友:
你问问 卖芯片的

网友:
不能代用,不通用

网友:
  965可以换 960 反之不行 不过我没有实践过 理论上的

网友:
不行,X61的板子我测试过

无边思绪 -4 。。

网友:
没试过,有的人说可以

无边思绪 -4 。。

网友:
应该不行吧,定义不一样耶!!

无边思绪 -4 。。

网友:
说不行的人你们有试过吗?还定意不一样?你们真的有看过965pdf吗?说话真不负责

网友:
不能,LZ还是买个原信号的吧

无边思绪 -4 。。

网友:
说不能代的一人扣4分,算灌水。因为你们根本就是随口回复。有意见可以去版务申诉 。

网友:
应该不能代换,只有同型号的桥才能代换

网友:
可以代呀,965 比960 支持更高的CPU前端总线,和内存频率

网友:
960GL和965GM的本人曾经在东芝A200富士通,戴尔1520,和1525,和hp上面代换过多次了,均可以代换,原以为960代替965后支持不了2.20/4M/800外频的高端cpu,其实是可以支持的!所以960和965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