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格式,容量为零字节

楼主(2010-10-22):
u盘变成RAM格式,容量为零字节,打开时提示要格式化,想要数据,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flash的问题,等高手解答,我也有一个这样的u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dbr出错,也会是这种情况。先恢复下dbr在说

网友:
老大,放弃吧,希望渺茫

网友:
应该是RAW吧。先试试用软件能不能认出容量,如果认出的大小不是实际的大小就有可能是FLASH匹配固件出了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就要拆FLASH上机器恢复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备份数据,然后用winhex处理一下,可以回复数据的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恢复的  只是文件名称变了  内容在

网友:
U盘多大的?
不是太大做成镜像发我帮你分析下
QQ:8630175

网友:
易我数据好像就有这个恢复的

网友:
可能是flash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2010-11-25):
试试diskgen看看能能扫到容量不

网友:
楼主以前的应该是FAT32格式吧,可以用WIMHEX打开物理磁盘,有几种可能一种是DBR损坏,如果有备份就直接用备份直接复制到0扇区,如果备份也不行,看下FAT1,2有没问题,这种情况恢复会麻烦一点一般情况下都是坏一个的多一点,如果实在不行就搜根目录,不过在进行以上操作前一定要做好备份。这些操作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如果是相机的SD卡应该是FAT16格式吧,无备份的

网友:
返厂维修,芯片损坏!

网友:
用recover按raw格式恢复

网友:
用WIMHEX恢复一下DBR

网友(2011-01-02):
这个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一T的硬盘出现了这种情况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里面全是文件不敢动呀,一个2T的被动过后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不说,现在硬盘格式化都进行的很慢,格式化后挂电脑上就无法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对它们进行磁盘克隆后再在你的硬盘上操作就不用担心资料丢失了

网友:
那可是2T的硬盘呀,我那有那么多呀,

网友:
用WIMHE修复一下dbr一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