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最牛逼的BGA

楼主(2010-10-22):
有史以来最牛逼的BGA 我朋友自己修显卡,显卡芯片可能接触不好,要做BGA,大家看看这样做BGA行吗???
芯片
安信电器商行
厉害。。。。吓人哦

网友:
果然很雷

网友:
俺也是用热风枪直接吹,不过没有在下面加加热的。这样也许成功的机率比较高。我也在考虑是不是也仿一下,哈哈。

网友:
哇,楼主太牛了,第一次见这种BGA,但是这个我觉的成功率应该非常低

网友:
这样怎么控制好温度呢,还不如买个发热台,也不贵。

网友:
雷吗? 冒感觉到。 用风枪加焊,挺正常的吗

网友:
超省钱的BGA

网友:
成功了几个啊

网友:
简直就可以叫航空母舰了

网友:
基本是搞一个死一个!!!

网友:
我加焊重植都直接用8205风枪,风嘴拆掉,350度。GPU没缺陷拆装几次都可以,加焊7300那种大小的完全没问题,X800也没问题,再大就没试过了。

网友:
bga返修台温度高了都坏桥,这就不用说了。改名板卡杀手吧。

网友:
主要的是成功率高不

网友:
这个不一定啊,我觉得不错

网友:
掉件就麻烦了

网友:
我们加焊的目的就是让锡珠溶化焊点重新连接在一起,只要温度能达到锡的溶点都能溶 化不管是用风枪还是土炮,只是成功率的多少而以。

网友:
成功率的高低在乎操作人的技术。给你个返修台。技术不行。 照样失败。

网友:
z这样就说加好了。。。。到时候反修。。修死你。。。。如果一次性的话。还不错。

网友:
我有时候也用风枪吹显卡bga都还成功哩。。。不过运气不好会把显卡吹暴,蛮危险的
南阳迅达
那下部是用什么加热的呢?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