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不开机

楼主(2010-10-22):
      前两天接到客户一台东芝M19不开机,触发后电流上到0.86A三秒就掉,换过北桥,IO重植过后电流上到0.9A有时十几秒掉,有时几秒掉,各位高手修过,给点意见啊

网友:
显卡以前是换过的

网友:
我取下显重植还是上到0.9A没用

网友:
量量掉电时各个电感的电压情况,找突破点

网友:
光看电流没用的 ,还要看诊断卡跑码没有,看CPU,复位,PG等信号,这个机器南桥,IO空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