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楼主(2010-10-22):
请教大家 1.05V短路 点击摸北桥很烫 北桥取下后 故障依旧 1.05V应该是参考电压到的负载很多,最好是哪位朋友有点位给小弟发一份 , 请高手指教!!
DELL

网友:
不试试烧鸡大法?

网友:
620的机器显卡好坏呀,别的坏的不多

网友:
1.05V短路,你有没有搞清楚哦,它基本对地但又不是对地,阻值0.01都是正常的!如果你是维修新手的话请注意,老手请忽略!

网友:
1.05到CPU,北桥,南桥,北桥发烫不一定是北桥坏,其他负载可以引起北桥发烫

网友:
对地阻止 0.00大家说短没 ,机器刚来时 是 加电就大短 ,拆机检测后发现输出1.05V的上下管 击穿,把管子更换后,加电待机0.01正常 ,触发就大电流,之后把1.05V输出端的电感 翘开后 能触发 跑0.35A 。

网友:
把1.05V输出端的电感 翘开后。用烧机大法吧。

网友:
我试了 现在北桥取了,南桥又开始发汤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有没有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