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跑C7C6

楼主(2010-10-22):
一块华擎P4i65PE板子,全板各供电正常,不是跑C7C6就是C7C5,BIOS刷过,IO换过,北桥加焊过,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谁修过这类的板子,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么夸张啊  内存供电正常啊  看使劲压桥吧

网友:
CPU也换过了   桥也烤过了

网友:
内存显卡的电压  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各供电,时钟,复位,阻值正常的话,你这样搞还不行的话,换北桥吧

网友:
4500MOS换掉看一下

网友:
如果bios IO 都是好用的话 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是大的  只是加焊了一下 不是万不得已不想从植  IO 换了号几个了  4500MOS在那呀
我看看换个试一试  BIOS还没刷  等下看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麻烦大家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帮帮忙   指导一下  还有什么招

网友:
晶振呢 也 正常吗   BIOS刷 了吗

网友:
晶振也影响  哦  谢谢  我看看   BIOS还没刷

网友:
你看看内存上面的小件是不是用坏的

网友:
查下 内存工作条件。还有个就是IO供电和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  都没问题  北桥都做了  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

网友:
量量北桥上那些电容的阻值,看看有没偏低,在看看内存槽会不会很松,有没氧化!

网友:
那CPU是775的吗、你看下是不是CPU座子有问题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