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下940针主板的CPU问题

楼主(2010-10-22):
                      问一下,,华硕M2N--940针主板有没有挑CPU的,,即主板针脚一样,,但是上U后,四位主板诊断卡代码跑D150..,是跑一下才到D150,,,我这里尽量把问题描述清楚点,,,把显卡。内存都拿下,,还是同样的代码D150.。。。现在没有万用表(被人杂了)测不了CPU供电的问题,,,不过用四位诊断卡上,,,在另一台好的正常开机同型号的华硕M2N--940针AM2的主板,,发现他的代码顺序第一个就是505E。。然后是D3D5..代码闪的太快记不了那么多。。因为据说这款主板CPU一从座子取下,很容易造成CPU座空焊,,所以才没有贸然的动手,偏偏万用表又被 人杂了,真的什么修的条件都没有,,所以先来论坛上发贴,,看有没有朋友修过这款主板的,能帮一下忙,,,这是自己网吧的板子,

网友:
在补充一下,,在正常的同型号那块主板上反复的试了一下,,开机的一排代码都是504C。没错,而第一块点不亮的主上,是卡D150后就过不去了。

网友:
不管是D1 50还是50C4都是先刷BIOS再加焊桥基本上都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IO 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款主板的IO 是IT8716F-S DXS的,,在它的焊盘上的第三脚和第一百二十六脚我自己仔细看过了焊盘里面和外面都没有线连接(因为这两脚的焊脱落,我找了一块同型号的华硕M2N在IO焊盘上这两脚的位置对了一下确实是里外都没有线连接这两脚,,不过这两个对地阻值是有近1000多欧),,我挑空了这两脚,,代码跑D150的故障,我觉得也不可能是IO的故障吧,,IO除两脚挑空外。没有其他虚焊,连锡的问题,开机温度正常,也不烫手,,但是。我还是想和老师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