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EFORCE 6100 AM2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10-22):
      开电脑维修店己半年了,客户留下了几块主板,一直苦于没有维修工具且知识不足,没办法处理,看了几个月的资料,并于10月15日从淘宝讯维深圳直营店购买了“台式机假负载打值卡十四件套”打算动动手。
由于对各测试点标准阻值不熟,所以主要测电压。
1、主板情况
型号:BIOSTAR GEFORCE 6100 AM2 V1.3
原PCT3、PCT5电容鼓包,己更换。
插CPU、内存假负载。
插上诊断卡。
接通电源,PSON, 主板可通电
诊断卡显示:
-12V、+12V、+3.3V、+5V灯亮,RESET灯常亮。
数码管无任何显示.
当短接RESET针后,
诊断卡显示:
-12V、+12V、+3.3V、+5V、CLOCK灯亮,RESET灯灭。
数码管显示FF
2、测AM2 CPU假负载信号
时钟:0V
复位:0.17V
核心电压:0.35V
VTT:0.94V
VDDA:2.61V
PG:0.17V
3、测PCI打阻值卡信号
+12V直连ATX10PIN:12.17V
-12V直连ATX 12PIN:-11.31V
时钟33MHZ:3.41
CBE1字节使能:1.18V
CBE2字节使能:1.18V
CBE3字节使能:1.18V
CBE0字节使能:1.21V
+5V:5.12v
+3.3V:3.41V
复位:0v(短接RESET针时电压会在0V,3.3V间变动)
帧信号:3.41V
4、维修思路:
  主板核心电压不正常,复位不正常,时钟也不正常。
1、先解决核心电压:由于主板核心电压不正常,所以首先考虚场效应管、电解电容是否正常。
    经过电阻测量场效应管和电解电容后均没发现断路或短路故障,辅助电源接口也无短路故障
    场效应管上管D极为:12.16V、S极:0.29V 、G极为:0.31V ;下管的D极为:0.31V、 S极:0V、 G极为0V,输出电压不正常。
2、接着测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37)ENLL:0v          (35)PGOOD:0v       (7)VCC:5.07v     (24)PVCC2:12.18v

以上脚相连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无异常。

经测后发现问题:35、37脚的电压不正常,但因为还没有购买焊接台及相应的芯片,且无意中看到一篇大意为"北桥供电不正常会导致无核心电压输出"的文章,决定测测北桥供电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Q15各点电压:G:0.94V、  D:3.41V 、S:0.0V.
  U8C(SZ324)各点电压: 4:12.19V、 8:0.94V、  9:0V、  10:0V。
  经测后发现,U8C的9、10脚无电压导致8脚到Q15的输出电压不正常,当用表笔在8、9、10中的任一个脚上点击时主板诊断卡的RESET灯灭,CLOCK灯亮,且8、9、10脚的电压分别为:3.13v、1.21V、1.21V Q15的各点电压为:G:3.12 V、D:3.41V、S:1.21V即Q15开始正常工作,假负载的各点信号分别为:核心电压:1.56V
时钟:0V复位:0.17V  VTT: 0.94V VDDA: 2.62V PG0.17V,核心电压正常了,但其他仍不正常。因为U8C 8脚输入为0.94时,图中的V1为0一路查找没发现异常,学,
怀疑是HTVDD_EN有问题,但又不知道HTVDD_EN是什么,所以从电路图中找到:U7(RT9214)供电

  1:6.63v    2:0v  4: 3.63v   5:5.10v   8:1.24v
经测U7没有发现异常。
不知道怎么继续了,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只能等你买回焊台,代换下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和324运方块,我修好过几快没CPU供电的板子,就是换6566,芯片小了点很难定位。

网友:
      发现CPU底座帝的两个标称为1UF的贴片电容C43、C44用蜂鸣栏和200、2K、20k、200k欧栏均为1.无穷大,不知道换了会不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时序先修桥供电 总线供电再到CPU供,CPU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这三个条件都正常了还没输出驱动信号直接换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