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求助。

楼主(2010-10-22):
返修机器,原来是6100虚焊,加焊好了,才20天又回来了。
现在的情况是不触发了。
测得H8 晶振不起震。EC RST0.89V。而且在跳动。

U27供电正常,3IN1 0.65v和PWR_SW#一
样低电平。

断开Q75,U27 的 1PIN电压还是在跳动,不能恒定在3.3V。
EC带程序。所以没换。
现在求思路。。。
是H8有问题吗?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我手上就有一块   正准备换新桥。

网友:
独立南桥的,现在是没有EC  RESET#。
和北桥有关系吗?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讲解一下。

网友:
为什么没有热心同志解答呢?

网友:
那个是北桥的空焊了,重做一下,在把CPU风扇散热搞好一点就没事了

网友:
不触发 啊,难道真的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换个EC试下

网友:
带程序的H8找遍了没有啊,买料板又不划算了啊

网友:
要不换个新北桥,要不拆下来重做一下看咯

网友:
有没有搞错,不触发都要去做桥?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简直是误导别人
还是老实去查触发电路吧

网友:
不触发先不要做桥好不好兄弟们!!

网友:
没有晶振 先换晶振!  不行查下 h8的工作条件啊   供电 时钟 复位 够了吗?

网友:
测得H8 晶振不起震。EC RST0.89V。这里吧正常。EC RST工作条件不对。 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里不正常啊,我把RST啦到3.3。EC非常烫手。

网友:
还有,拆下EC能产生3.3V的RST电压。但是电压有跳变3.3-1.5之类的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