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来帮帮我谢谢

楼主(2010-10-22):
手上有一片MSIG31M3-V2的主板/客户拿来前是D4过不来。重新刷BIOS后 进BIOS设置保存后会到1E13就是过不了不能显示。不保存就什么都正常

网友:
是MSI官网找的BIOS吗?

网友:
不保存就什么都正常到到底是亮不亮呢?

网友:
BIOS对了吗?

网友:
严重怀凝BIOS是不 是刷错了,如果没刷错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BIOS刷完不好使 将原先的刷回去 可以用双核U点下 在考虑北桥和座子

网友:
在BIOS里面禁用外设检测 ,试试还有就是换个双核的u看看

网友:
BIOS刷了两次。。都不行呀兄弟们

网友:
重启跑13是正常的,用PCI显卡试下显不显。

网友:
我试了呀没效果。。。哎。。。算了吧不修这板了还给客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你的BIOS版本没有刷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