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奥林巴斯 U7020 开机断电

楼主(2010-10-22):
池充上电以后,开机点一两秒以后断电,再开还是这样,如果再开就没电了,拆来来量电池没有电了,请问一下,这种故障严重吗?量一下板子上没有很明显的烧毁和短路
电池

网友:
开一两下机就没电了,有可能电池问题,有可能有短路,请用可调电源测试,看电流去到多大.

网友:
我试了一下,电流达到0.7A,持两秒以后断电,再开还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这是我量出来的电压,电池是3.7V,电源芯片MAX8918

网友:
第一次拆数码相机,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指点一下,现在接的可调电源

网友:
开机后灯一个亮,另一个闪

网友:
这个上面写着“9D”,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电压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0.7的电流,基本启动已经正常了,,将CCD和镜头的排线拆开,再通电,看是否一样

网友:
断开排线以后,到0.27A持续3秒,断电

网友:
保护了,打一打各芯片阻值发上来我们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