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52L-S3

楼主(2010-10-22):
上次一片还没有修好,昨天又来一片,上电显FF,供电时钟复位基本都有了。又是BIOS?刷了就好。今天客户来取,又是FF了,电压时钟复位,U座、PCI对地阻值正常,前一次IO也换过,故障不变,求思路。

网友:
GA的BIOS很容易坏,座子也特别要注意,

网友:
我估计都是座子的问题大些

网友:
其实问题应该不是bios 应该是哪虚焊造成的 考虑座子 北桥

网友:
测试一下BIOS有没有片选信号低电平说明cpu选中BIOS。看有没有oe信号,有片选没有oe BIOS快坏

网友:
U座和桥都用BGA搞过了,烦躁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过了,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