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昨天收了两块冠盟945PL主板,上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不亮,开机风扇转动,A14阻值和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Q1D极电压12V,G极电压0.37V,S极电压为0V。因为我的水平太低,高手给个思路。
主板维修

网友:
检查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Q1是cpu供电上管吧 cpu供电没出来 查G极的控制IC 看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IC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三步走,没复位先看供电时钟

网友:
Q1的控制电压明显的不对,查一下控制他的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满足就换芯片,有那个不对的就查相关的线路。

网友:
IC是RT9607,谁有脚位定义啊。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A(2012-04-20):
引脚定义上百度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