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二次求助.

楼主(2010-10-22):
手中一块讯景7300GT 256MDDR2显卡花屏,出错位A08-A15上次求助后加焊U10后正常,使用一个月后再次出现相同的帮障.这次重新植球还是报错,将显存调换后还是报相同的错误,新手没思路了大家帮忙看看有可能哪的问题.

网友:
  GPU有问题吧? 加焊试一下

网友:
加焊GPU就会好了,只有 WRITE 报错一般都是核心虚焊,不过这种卡加焊GPU很容易死掉

网友:
GPU芯片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