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的SHUTDOWN信号高达20V

楼主(2010-10-22):
一个老日立本子,SHUTDOWN信号高达20V,以前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说不能20v呀

网友:
只要是3。3V以上的高电平都可以开启呀,20V也是高电平呀

网友:
有些机器这个信号是主供电分支过来的,所以说这个电压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20V可以开启,如对着好板不一样。 那查下这个电路中的下拉电阻

网友:
  很多都是主供电给的 开关处也有

网友:
正常的,只要是高电平就可以,以前好像听说最高能到36V还是48V。。

网友:
我在一台海尔的机器上面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是不开机,我侧没有3V 5V 1631  SHUTDOWN电压20V 最后是查得没有3V 5V的开启信号好,后来把EC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也没3,5V,我换EC试试

网友:
高电平的SDHW是可以等于总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