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工作站的操作系统在哪里

楼主(2010-10-22):
无盘工作站工作时所用的操作系统放在那里?如果是在自己的内存里,启动时要从服务器下载,岂不是很慢?

网友:
建议你百度下。。。无盘工作站所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服务器,产生的临时文件,也会回写到服务器的,当然也可以回写到内存里,关于读取速度,那是非常快的,服务器都组RAID的或用SSD硬盘,相对于老机器来说,从服务器读取的速度是快于老机器在硬盘的读取速度的,所以说老机器换了无盘,性能会有所提高的。。。

网友:
放在服务器上的,客户机每次启动都是从网络引导的,其实现在的基本上都是千兆的网卡,所以速度很快,其实上不亚于硬盘

网友:
无盘网络的系统压缩镜像是放在服务器上的,只是借助网络启动服务器的镜像!

网友:
谢谢各位。也就是说启动时并没有从服务器下载整个操作系统,只是将必需的文件加载到自己的内存,和有盘机子操作系统的启动过程一样,只不过系统盘在服务器上。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从服务器下载整个操作系统到内存会很慢。

网友:
服务器里会有一个系统包, 还有个游戏包。游戏都是绿色版,不需要安装。服务器硬盘还有每个客服端的读写区域。开机只加载系统包。内网五类线也有几百M传递速度。开机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