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0-10-22):
pmh4 32脚没有电压,r204的第2脚是有电压的,  vc3sw也就是有电压的,这个机器有3v和5v,有1.8 1.0v电压,现在就是pmh4 32脚没有电压,把它翘起后r163就有电压,换了一个pmh4 还是一样的,现在就不晓得pmh4工作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不把r163的电压拉低。
机器是津液的,d21的2端有电压

网友:
看下TB62501  59脚到PMH4的32脚之间的电阻 或者把PMH4拆下来看32PIN电能起来不 ,一般思路来讲只要1631的23PIN  和开机键上有3‘.3V  这样就好排除了 不是线路问题就是中间过的电阻问题 或者PMH4本身问题,逐个排除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现在不晓得是不是还要换一个pmh4哦,就是不晓得pmh4的工作条件哦

网友:
你有图纸吗?按照上电时序查啊。

网友:
有没有晓得pmh4的工作条件的人 ,给说一下

网友:
PMH4 的7脚接有没有收到 TB62501 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啊???

网友:
PMH4 的7脚有收到 TB62501 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

网友:
基本确认PMH4有问题,
关于工作条件,上面说的再加上PI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