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 掉电

楼主(2010-10-22):
TCL K22 能正常开机使用,CPU温度到50左右自动掉进电。请问到底是温度太高,还是温控有问题。也做降温处理,实在降不下去了。望高人指点。

网友:
是桥虚汗了 吧 和温度应该没关系

网友:
但是拆开机器,裸板,用风扇吹就没事

网友:
你先报个风险 然后再做下桥。。。看看.  锡球老化 温度高了 引起的掉电 你测试的是CPU 的问题 并不是桥的温度

网友:
我订了银片,继续降温看看。不行再动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