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主板通电几分钟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0-10-22):
有块915富士康主板,开机进到系统后几分钟断电,检查过散热风扇良好。请教高手主板是那
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以排除下电源,检查CPU风扇有没装OK

网友:
看看北桥散热片是否安好

网友:
确认是主板的问题主先把桥跟CPU的散热处理好,富士康的一般都是桥温度过高空焊的多。

网友:
cpu风扇 与cpu的接触是不是良好。 电源负载能力是不足够

网友:
看bios温度

网友:
我觉得是cpu挂了,

网友:
要不就是电源坏,和主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