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没救了吗

楼主(2010-10-22):
上图片 驱动板屏线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试过吗

网友:
你的是HP的机器吗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假海信的显示器,用通用板还是一样,屏线也换了。
现在装在神州显示器上,故障不变,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上1/3过亮,爆光,下边2/3正常

网友:
这种屏就是有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多,,我也研究过,是侧边最上边那个绑定少VGH电压,不知道有哪位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知道问题所在,不知道怎样修?

网友:
这种现像都是屏的问题可以试加焊一屏芯片试试不过机率不大。

网友:
屏片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开胶了,,,估计这屏是报废了

网友:
这个多数是屏的问题。修也没见到过修好的

网友:
用手压呀.看屏那块哪松了.能加焊的就加焊.不能加焊的就报废了.

网友:
在这部机上就别再花时间了,只有工厂才能修的。

网友:
应该不是粘连不好,多花时间研究有会收获。得看值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了。

网友:
这个屏的问题,是左边的屏排线芯片可能虚焊,或者坏.要加焊的.如果加焊不行的话,那可能就修不了.

网友:
屏有问题。。。。。。。搞不搞的好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