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X复位电路求助。

楼主(2010-10-22):
华硕P5VD2-X,复位灯不亮,测量RESET无电压。看书说查红5V到RES开关之间的电路。
疑问是,ATX上有4个红5V,该查哪个5v?

我基础很差别见笑啊

网友:
一般是5v sb

网友(点评):
5v sb 不就是紫5v待机线吗?大哥你没搞错?

网友:
无复位先确定全板的供电时钟都正常,然后查VRM_PG和ATX_PWPG(灰色线)两个PG信号有没正常发送到南桥,都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紫线9是待机5V 4 6 19 20 是5V 复位是8针发出来的

网友:
VRM_PG和ATX_PWPG 看一下这两个PG信号正常不?  还有所有的power正常不。不复位的 要按照时序来修 vcc clk reset

网友:
PCI上无复位的话,考虑南桥啊。 我前段时间修了一块,换南桥好

网友:
4个红5V其实是一样的,查那根都行!~

网友(点评):
我要的答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