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AR 3818S复印机换载体后初始化进入方法

楼主(2010-10-22):
今天收一复印机,客户说红太阳了,一看是缺铁粉(载体)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拆机,倒掉原来的载体,开拆一包新的载体,加进以后,太阳不红了,正常了,可是复印效果不行了,后来知道,还要让机器进行初始化,可不会进入机器“维修模式”,再进入载体初始化,谁能救我?!

网友:
#插入-C插入 输入的时候快一点,代码是 25-2你那个不知道现在运行还有用没夏普机不运行代码一般都会出现复印很淡的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入维修模式方法#插C插
做下25-2

网友:
不对呀,我做了# 插入 C 插入   ,可是没有显示出初始化的任何迹象,*脏话*作的速度也快呀

网友:
不对呀,我做了# 插入 C 插入   ,可是没有显示出初始化的任何迹象,操作也很快,按完之后,只有“0”显示在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