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触发后1Ro5B不出

楼主(2010-10-22):
ibm x61触发后1Ro5B不出。沿着开启信号一路追到U68联想芯片。查该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就23pin MAINOFF#为有效状态。这个信号不正常一下蒙了,真不知道这个保护信号有效是哪些东西会导致。哪位大侠给点意见吧。

网友:
进烤箱烤过一次好了。没多久又是这样了。H8以加焊,涛声依旧

网友:
看下它的电容吧。

网友:
哪个电容,mainoff只经过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短路了吗?电源心片有没发出MOS G级电压,EN信号有无开启,1.05对地值?

网友:
就是因为MAINOFF不正常,才使EN信号不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