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35ver1.1 即p965neo求教!

楼主(2010-10-22):
此主板是长时间不开时开机后很卡,死机后再开就跑00.现在打内存的数据,及地址线都正常。打pci到南桥的数据正常。bios已经刷新。后来又放了上些时间,pcia14电压不正常。换了2个pcie1x中的7313后电压正常了。把ms-7换新了。可正常触发了。但现在的问题是:
1.点开机,数码卡上的所有灯正常亮,显示00,不跑码。点复位排针没跳变。一直所有电压正常。
2.点开机,有时数码卡上的复位灯不亮。显示00.点复位排针没跳变。南北桥没供电,cpu没供电。内存核心供电3.3v
3.点开机,数码卡上的所有灯正常亮,显示00,不跑码。点复位排针没跳变。等二分钟左右南北桥没供电,cpu没供电。内存核心供电3.3v
--------------------------------------------------------------
已经做过以下工作:
1.南桥边的晶振已经换了。
2.南北桥已经加焊。
3.bios已经刷新。
4.cpu供电芯片已经加焊。
5.供电电子已经换新。

----------------------------------
还没有换过的东西:
1.io
2.cpu双核的没有试过(ps,我上的是cd3.0g的u,u是好的。)。
主板图片如下:

现在请教各位师傅,这块板应该怎样修了???
----------------------------------------------------------------------------------------
此板已经搞定。加焊pcie16x条子后面的三个most管子就能正常点亮了。(测试这些管子都正常,我是无意中用手碰到这些管子看到数码管跑码了加焊成功的)

网友:
先看看供电正不正常嘛,我看你说的供电就不正常,这个搞好了,再从复位查起.查PCI-A15有没有3.3V,没有就再往上找找.

网友:
按上电时序先修桥供电 总线供电 再修CPU 供电呀。个人怀凝是MS芯片的问题,修到几块这型号的板都 是MS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北桥,cpu供电都试了,是正常的。时钟,io电压还没有测试过。。。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现在我直接换了从淘宝拿的新(卖家说的)的ms-7了。大家留意看一下,这样子现在是有时有复位有时没复位。北桥1.2v供电是正常的。cpu1.25v正常吧。在好板上测试是1.3多一点

网友:
怀疑你现在换的-7是坏的 你查-7的pdf 复位脚 有输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是正常的 这个芯片好容易吹坏的建议你还是再换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晕了。我这就只买了一个这个芯片,没有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出现上面的电压正常时复位脚输出的电压是正常的。可是就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