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用电池掉电

楼主(2010-10-22):
遇到一台IBM X31 用电池掉电 电源OK 可以充电 朋友说把1.2跟1.05 改线路就可以 结果不行 把CPU 北桥滤波电容换了OK
cpu

网友:
这问题也跟北桥也有关系吗

网友:
是有关系的。我也遇到过。我是把1.2和1.05 的电容换了才好的。

网友(2010-11-21):
我也有台。。等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