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机器 待机OO1 开机OO3 开关灯亮

楼主(2010-10-22):
遇到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开机芯片换了  南桥搞了  都不行    CPU 供电芯片都换了  故障依旧   结果北桥有点电容漏电  换了OKl了

网友:
看来你的机器很好用嘛,换了这么多零件找到问题还能开机

网友:
焊接技术有自信,就先杀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