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100为什么检测卡全过了75.7F就是显示器没反应(显示器肯定是好的)

楼主(2010-10-22):
我的6100为什么检测卡全过了75.7F就是显示器没反应(显示器肯定是好的)

网友:
映泰6100-AM2

网友:
分别测试 R.G.B和H.V的对地阻值。
用示波器看这几个的波形有吗?

网友:
显卡没发出信号 显示器就没反应该呀,查一下接口那里的行场同步信号的线路没问题就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2011-01-05):
这个会不会是连接显示器的线虚了造成的。

网友:
确定显卡是好的话,加焊下桥啊,我遇见过这个问题,加焊就好了

网友(2011-02-04):
已解决了,加焊桥后,解决了,用了一个月了没事了

网友:
郁闷都是桥的问题。。俺没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