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过几秒钟就闪烁一下。一直重复检修::

楼主(2010-10-22):
一杂牌775主板。短接开机诊断卡上复位灯过2.3秒闪烁一下,一直重复。诊断卡上显示“00”,查CPU与其他供电都正常,上CPU假负载查时钟无电压。测量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两引脚为1.6V(无压差),,,然后在返回测量了下CPU假负载,此时假负载上的CPU与时钟测试点无电压。PG信号。复位都有电压。心想复位都有电压,时钟也应该正常了的。刚刚测量CPU的供电还是正常的。。。于是取下假负载,先用洗板水把CPU插槽清洗了一遍,上CPU短接PWR开机,诶。跑码了复位灯也不闪烁了。(有时候也不能全靠假负载来判断问题)。。经常遇到C假负载与实际测量有时不符合。。。。

网友:
不是不能相信是你的座接触不良吧特别 是775的座子经常 出现这样的问题刷一下就能跑码。

网友:
楼主,你用假负载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吗?775的假负载大多数测不到复位...要用上面的测试点,找到cpu座子外面对应的上拉电阻.然后上cpu来测试...

网友:
775地座子是经常出问题

网友:
前几天装一台新机,华硕G41的板,也是这样,装好了不跳码?CPU重新装一下就好了,正郁闷呢,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同意2楼 尤其是精英的板子这个问题很多  不是座子就是南桥虚焊 间隔1、 2秒就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