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内存电压为2.2V。诊断卡上显示D4

楼主(2010-10-22):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短接PWR开机,诊断卡跑码到D4就跑不了了。。换CPU开机还是一样。。于是查内存供电为2.2V。正常1代内存电压应为2.5V的。。以为是电容漏点把电压拉低了。。于是换掉了内存周围的电容。还是一样,,麻烦问下这种内存电压低了0.3V是什么元器件导致的。。。

网友:
查内存供电MOS管,最好是换掉,然后就是LM358之类的运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要说啦。今天就是换那个LM358双运算放大器,一放上去立马烧焦了。因为他内存旁边有两个类似LM358的运算放大器。但是上面都不是写的LM358,换第一个时烧掉了。于是换回他原来那个。换第二个时,哎。马上冒了一股浓烟,,把下面的铜箔都给烧掉了。。。真郁闷我,因为我查到是电源插座5V出来经过一个大贴片电容时,电压就是2.2V了。还没到LM358和MOS管。。怀疑是这个大贴片电容漏电。于是换掉了还是一样,就换那两个给LM358长的有点像的。所以烧的不成样了。。。汗。。。

网友:
供电过低先查场管的D电压是否正常接着场管的控制,都正常就应该是反馈造成的多。

网友:
你要换的是9173吧  你仔细看看烧过的地方 是不是和哪连线了

网友:
型号不相同,怎么可以乱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