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老师

楼主(2010-10-22):
我不知道怎样看显卡的核心,用什么软件看,我就知道要就一张PCI的显卡看,还不知道怎样刷显卡的BIOS。我不懂的比较多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都是用NVFLASH这个软件加上相应的命令。

网友:
不同的厂家会用不相同的PCB匹配相同的核心。
如果不会看,就得学会用软件来看了,NVIDIA的用NVFLASH或者NF打头的软件AMD--ATI的用ATI打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