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22):
东芝tlp-2000h开机显示LOGO时,在右下角显示一风扇标志,然后自动关机!感觉是风扇报错,拆开外盖,没发现风扇异常。求助!
求助
投影仪

网友:
2000H这问题,不是风扇坏就是风扇驱动电路的G794的晶振虚焊了,这种最常见。不过,没有绝对的,我之前就碰到过是反馈对地短路的。风扇转未必就代表风扇一定是好的,特别是带反馈的风扇。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每个风扇的反馈波波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的波波是方波,不能有振零,如有,那他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大师指点,全是方波,怎么确定是正常的方波呢?频率、幅度……看哪些?晶振也加焊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