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上不了网

楼主(2010-10-22):
接到一台IBMR40机子,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网线插上去没反应,  右下角小电脑图标打红叉,我试了一下可以上啊,同行把电脑拿到他店里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用别人家网也不行,唯独我们家网可以上,我是用猫加路由器加交换机的,也就是说用猫和路由器不行,必须加个交换机才可以上网,,,,网卡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这是什么世道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试着改下IP地址。

网友:
是不是用的跳线哦?改成直通线啦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啊,难道是水晶头的问题?他的电脑只认你家的水晶头,你卖个给他

网友:
我也觉的是水晶头的问题 他的网卡口和你家的刚好合适

网友:
有可能机子真有问题,好像不兼容一样,是不是主板有虚焊的呀

网友:
哎,找不到原因啊,不像是空焊,也不是水晶头子问题,感觉就像主板问题

网友:
水晶头的问题吧 换个质量好点的水晶头试一下

网友:
网线头换一下

网友:
好像加不加交换机应该不会影响到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