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怪问题

楼主(2010-10-22):
一台DV3000 630显卡 换了10年的芯片 机器一切正常交给客户,后客户反映点关机机器重启 哈哈, 郁闷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刷个BIOS试试吧,或许能好。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和IO吧!

网友:
BIOS很少有问题的,我都没有遇到过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台DV3000 630显卡 换了10年的芯片??????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建议从新 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