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修复记

楼主(2010-10-22):
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来催他的两块破板修好了没有?我就把他的那块破板找出来给他看看。。。
杂牌:845芯片组的。。。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u就是不跑码...这下麻烦了...这块板子上换了十多个电容了,(客户自己换的,擦,我们是做同行的生意的...一些简单的故障客户会自己动手试试。。。)他换的电容实在是很难看,先给他加了下焊...然后把时钟ic和io也加了下焊。后来干脆把io给换了,还是不跑码...给我郁闷的。。。
我拿着块板子东瞅西瞅的不知道怎么办...突然看见北桥背面一个电容好像被撞掉了,一般掉一两个滤波电容也不影响什么的。。。看着看着,感觉隔壁的一个电阻也不怎么正常..上面的数字好想看不清楚了..感觉焊盘的一端断开了(不是很明显)...用风枪把他吹下来,果然断成两截了。。也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郁闷...测了附近的都是几十欧左右的...管它呢,先用锡给短接看看..然后上cpu触发看看...果然跑码了...然后上内存、键盘、鼠标、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呵呵,心想运气真好...后来给加了个0欧的电阻,然后通知客户来拿了...

网友:
真好还能找出问题来,我也有好几块,也都是什么都正常,换IO,写BIOS,咋修都不行,各主要元件的阴也打了,也正常,可就是不跑,,,

网友:
打错字了,是阻值也正常。

网友:
二修板不接,什么怪事都有。人为的问题,比原来都多。

网友:
昨天有块462板,客户拆风扇时,螺丝刀把一个贴片电感和电阻弄飞了,根据旁边类类似的阻值的装了上去,南桥发烫

网友:
这就要仔细看了,还要问客人机子出问题的先后情况,好对症下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电阻掉了...是电阻坏了。两头都在焊盘上,从焊盘触点的一端断的,不明显...
    我们的板子都是从电脑城或店铺收回来的。。。见不到终端客户...

网友:
像这种情况还不跑码的,虚焊的不少(CPU座或者北桥),手头有块技嘉845的,也是供电、时钟、复位、PG什么都有了还是不跑码,压一下北桥就跑码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楼主确实比较可以。这个都能找出来。视力不一般哟

网友:
全正常不走码 北桥电路故障啊  好经验

网友:
高手就是不同,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客户都想省钱 自己换电容 造成断线也是经常事 不细心 有时候真看不到这些问题

网友:
遇到过断线造成SB巨热

网友:
看来 还得好好看看

网友:
经常来看看~~多学习点经验~~楼主很强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不少哦!

网友:
这个问题够难的 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看总线吧,这个问题很麻烦的

网友:
养成注意观察的好习惯。。见过很多主板背面南桥下面电容掉了不跑码的!

网友:
不错观察仔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弄了不行就拆外设接口IC。比如网卡IC,COM口IC,声卡IC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对哦,我有空去拆拆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看过多例,要么北桥虚焊,要么南桥虚焊,不过北桥居多。

网友:
一般别人修过的板,都要仔细看哈,一般不修,就怕他们搞掉零件。这你都能看出来高手。

网友:
飞个贴片电容或者电阻,老难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修这种板还是要心细啊,我上次修了一个顾客自已换电容的,就是把线给搞断了的。

网友:
说起来我运气更好!有一次收到一块板,卖垃圾那里收的,被他用罗丝刀捅掉20多个元件,被我修回来了!不过都是电阻和电容。运气好的不的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按开关不触发最后发现系统供电后面掉了一个小电容加上后就OK了

网友:
这种问题在邪门了,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细心啊,有图纸能看一下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
cpu座虚汗的也有很多,,,还的就是cpu坐子的接触点腐化

网友:
回复 ★牛气冲天★ 的帖子我强个p,新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