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90gm-m2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10-22):
ecs 690gm-m2主板不触发。。。。。。。IO 8726F-S 。已经更换过 2个。故障依旧。。。。。。。。。。。RTC电路正常。。。。。晶整用示波机。。测的正玄波正常。。
跑开机排镇,通IO有电压3.3-0v跳变。。。。。但是这个IO脚位不清楚。。。。。
忘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此板,开机脚  2.5v。。。到IO的  75叫有  2.5v-0v跳变,。。72脚是 IO-SB  电3.2v没有跳变。    76vPSON   。3.3v 。。。。

网友:
没人自己顶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IO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IO发给南桥的信号没有返回来,换南桥试试

网友:
ECS  AMD690GM-M2  IO脚位图。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那边的问题了嘛.查南桥那边吧.

网友:
IO型号是不是换一样的呢

网友:
IO型号是不是换一样的呢
引用 网友A:

IO肯定换的是一样。。。。明天杀一下桥看看。。。

网友:
ECS  AMD690GM-M2  IO脚位图。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小。。。。能不能上的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