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屏不亮 外接可以显 进系统都正常??、

楼主(2010-10-22):
清华同方集显    北桥 换过了     由于  显lOGO后死机   换南桥后 外显可以正常了   接屏不显  ,  请问 屏接口信号要怎么 查   ,或问题 出哪了 ???

网友:
查屏接口的阻值电压,还有北桥是否做好。

网友:
换南桥前还能亮,应该是你南桥没换好,或者是你换南桥时碰到什么东西了

网友:
主要的是查给高压的供电。

网友:
显卡是不是在南桥的旁边        是不是做南桥的时候显卡没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