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2000问题

楼主(2010-10-22):
今天搞了一台B2000开始是电源接口坏和USB的一个接口坏了!我换了这两个接口后机器开机就停留在了COMPQ这个画面了过不去了!按ESC F2都没有!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在换之前还能进系统的!非常感谢!
电源

网友:
卡LOGO是很麻烦的事。。。刷bios、换EC、换南桥。。。
好现B2000是DBM南桥吧,你现换个试试。。。

网友:
停在这个画面有没有死机
如果没死机 换个电源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A:
有实践就有经验!

网友:
担心你换接口时伤了旁边的线路没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