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流表 判断 机器工作到哪一步了 ???

楼主(2010-10-22):
用 上不上 cpu ,内存。 电流跑的高低 可以判断 机器是 工作到哪一步了吗 比 如 说 不 上 内存 电流 是 0.9-1.2 之间 上了 内存 后电流 还是 这样的 可以判断 是 不过内存吗 ????
cpu

网友:
这个讲来比较抽象,你可以用好板来试试。拆下CPU时候 ,拆下内存后,看他们的电流跳变。

网友:
光看电流是远远不够的,电流的大小也不完全能够说明什么,主要是跳变。

网友:
楼上说的好,主要是看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昨天无边还说过 光看电流不能确定过或没过 它只能做为参考而已

网友:
都是同一款机器呢 也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不想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