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使用半个小时后,闪屏字变模糊

楼主(2010-10-22):
液晶使用半个小时后,闪屏字变模糊,拆开发现电感线圈很烫,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短路,或虚焊。

网友:
电感线圈热也是正常,,看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一定是这个电感虚焊了,

网友:
先看看输出正常不,查查电容,电感,看看哪里是不是短路或着虚焊

网友:
加焊一个电感。看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发现电感最容易 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现加焊 电感,不行再查短路

网友:
换一个板子区分故障范围 也可能是5v 3.3v 1.8v 供电不良

网友:
更换电容马上ok,不行换个高压板肯定好,上午刚修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