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718NU开机后自检完內存就断电了。

楼主(2010-10-22):
富士通FMV-718NU开机后自检完內存就断电了,散热方面处理过,內存更换过。硬盘、键盘、电池都拔掉试过,电流跑到1.34A左右,CPU控制芯片也加焊过。还是开机检测完內存就断电了,特别是开机后当提示F2 To setup的时候,一按就会马上断电,断电后腰拔掉电源重插才可以再次开机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