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的ACER 3012不显,电流0。68A

楼主(2010-10-22):
板号:ZH2
客户的本本D壳上有一个洞,正好在1。5V电感上,拆机测各电压正常,H-CPURST,H-CPUPG都已经产生,VCORE是0。93V,时钟也有了,就是不跳变,CPU没有工作,测LPC线无数据波,此板是板载CPU,板有点变形。
cpu

网友:
很可能是桥出了问题

网友:
板有变形???注意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可能把桥摔空焊了

网友:
此板是板载CPU,板有点变形。
可以先从这入手

网友:
今天拆下CPU,发现数据线HD61,HD62,HD63都掉点了,同时CPU也交形了,我用0。76MM的球重植了一遍,装上去不平,有一边接触不到,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摔的机器,扳子有变形,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是桥掉点,就是板层内短线,而且数量一般不会少于1,2条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