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城电源的故障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10-22):
我手里有个长城的电源 经测试 待机5V 和绿5V都正常,说明300V 和辅助电源没问题,431 也查了没有问题,494的4脚有5V 可是12脚也是5V 短接绿线 4脚 也变低 但是不能开机 请大家指教 下一步怎么查啊 先谢了啊
长城
电源

网友:
供电线路的二极管变质,电容变质,或者IC损坏!

网友:
494的4脚是5V,应该是查保护电路,而不是看431吧。你把339换了,或是检查下339的周边元件。

网友:
12脚电压低了,查12脚电压低的原因。

网友:
查辅助变压器次级到494 12脚 这条线路有无元件损坏
辅助变压器出来分成两组,一组是+5VSB待机电压;另一组是+12V 为494或7500 12脚供电

网友:
494的12脚供电不对,太低了,重点查一查给12脚供电相关的电路

网友:
12脚电压太低,4脚有5V已经保护,请先检查12脚的供电回路,至少在12V以上

网友:
494的12脚供电不对,太低了 一般要12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12脚电压低,正常12V以上

网友:
494的12脚供电一般15V以上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494的12脚电压8--20V都算正常 一般在10V左右 仁兄 换个副电源的开关管 试试 或是 把两个主电流变换的 开关管 摘下 只让副电源工作 来试试 就知道 是副电源部分损坏 还是主电源 后级短路 导致的不开机了 方法仅供参考 希望能帮到你 那天修好了 发出来 大家都学习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