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V待机0。01A不触发维修一例及上电过程分析

楼主(2010-10-22):
板号:ASUS A6V
芯片组:915PM+FBM
故障:待机0。01A不触发
维修过程:
1):此板正常待机0。09A,关机后待机0。05A,0。01A是无待机电压。
2):打开A6VC的图纸,测3VALW ,3VSUS都没有产生,3VALW是U28MIC5233BM产生,由SHUT-DOWN#控制,实测SHUT-SOWN#是0V,同时拉低了VSUS-ON,没有3VALW和3VSUS。

3):SHUT-SOWN#分四路,一路到U28的3PIN,一路到D75的2PIN,一路到D83的3PIN,一路到Q81的B极和Q82的C极,能拉低这个信号的有D75,U28,Q82,分别断开三个元件,拆下Q82后有了高电平。

4):Q82受Q78控制,控制信号是AC-ARP-UC,是5VCHG经R406和R405分压,正常是4。45V,实测是0V,此信号分三路,一路到Q76的D极,一路到U37的18PIN,一路到Q1的3PIN。分别拆下这些原件,拆到Q1时,恢复高电平4。45V。

5):Q1是双管,由ACOK#这个信号控制,实测是高电平,拉低了AC-ARP-UC,主板不能上电,查图纸到了Q4和U60,先下了Q4,还是高电平,更换充电芯片U60MB39A119,故障排除,到此收工。

上电过程分析:此机是假待机,Q10和Q11都没有导通。正常情况下,U60检测到AC正常后,5PIN发出ACOK#信号,此时Q1和Q4都截止,A/D SD是高电平,Q6导通,拉低Q10的4PIN和Q11的4PIN,将19V送到后级,同时AC-ARP-UC是高电平,Q78导通拉低Q82的B极,输出高电平的SHUT-DOWN#,送到U28产生3VALW,这时U31的10PIN VSUS-ON是高电平,产生3VSUS。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啊。值得小弟学习。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才是芯片级维修,一步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历害,小弟受教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一般是充电电路坏了,机器就不加电了,,

网友:
图在下面,文字在上面,看一点动一点,好累哦

网友:
哈哈  还有人提意见了,下次楼主编辑好一点,我也没有怎么看明白

网友:
理论功底,不错.
顺着图路,一路检测下去,看着LZ修笔记本,感觉好简单.到自己手上就不行了.-_-|||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的水平很高啊,值得学习。

网友:
要是我,是放弃了,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的水平很高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实在是佩服吧

网友:
厉害 我要努力

网友:
思路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线路分析很有条理,能力很强

网友:
原理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羡慕啊!

网友:
楼主有一定功底

网友:
修华硕的机子,信号交代这么清楚,厉害

网友:
lz 麻烦一下 把这张图纸上传一下吗 呵呵

网友:
牛呀LZ...写的很好。。

网友:
李哥又大有长进呀!

网友:
分析思路很明确

网友:
不错了,,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