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0-22):
昨天接一台液晶显示器,接上主机开机,指示灯由红色变成绿色,但是显示器黑屏,这是怎么回事啊?(主机是好的)

网友:
背光没亮。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是灯管有损坏或者高压故障

网友:
上回我的显示同样现象,维修时发现电容爆掉了五个

网友:
高压问题。

网友:
建立折开看一下,是否有电容爆了。更换应该就可以好了。

网友:
信号灯正常,证明驱动板应该是好。主要查灯管和高压,用好的灯管测试,如果亮就是灯管问题,如果还是不亮应该就是高压问题了,修板吧

网友:
高压或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