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更换后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原来的驱动板坏了,换了同型号的驱动板,每次开机色彩很暗,恢复出厂设置后一切变的正常,可是关机后再开又是老样子了,看来是设置无法保存,有办法处理吗? 比如更换MCU能解决吗?

网友:
去工厂模式里去调好,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
调好后,保存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谢楼上两位,如两位所说,进入工厂模式后调好后解决问题了,不过这块驱动板的MCU程序不是原来的,我先前不知道能否当原来的机器入工厂模式,后来试了一下,倒进去了,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工厂模式设置内容和外面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可见这个程序还是很差的,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