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19w80ps显示屏底部3分之2处上下跳动

楼主(2010-10-22):
清华同方TFT19w80ps显示屏底部3分之2处上下跳动,确定不是电源板和驱动板的事,就是屏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坏了,(屏显示的图像全有就是3分之2处上下动,屏上边的3分之1正常
电源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屏也抖?

网友:
是屏的问题,可能是软排的问题 ,很难修好

网友:
多半是屏本身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不能修复

网友:
是屏的问题! 我10.17也遇到清华同方TFT19w80ps显示器,同样故障,換屏后正常!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0549-1-1.html